关于RV减速器精度的讨论

楼主(2021-01-17):
RV减速机端面存在跳动,是否表明端面与回转中心不垂直,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保证空间的这个精度,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调整这个面的跳动。

网友:
你是怎么测的?不行你自己上床子车一刀。

网友:
加工时端面和回转中心一刀下,保证端跳!

网友:
RV减速机是谁都能生产的吗?你买的专业厂家生产的,你再车一刀?第一次听说!

网友:
https://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1121270623

要弄清楚端面圆跳动与垂直度的关系,看看这篇文献

网友A:
见过或玩过的都不会让你车一刀,铁屑掉进齿轮你就哭去吧,日本帝人的RV减速机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或玩过的都不会让你车一刀,铁屑掉进齿轮你就哭去吧,日本帝人的RV减速机还可以

我图里这个减速机就是帝人的,他们家的减速机端面跳动有超过3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图里这个减速机就是帝人的,他们家的减速机端面跳动有超过3丝的。

超过3丝?我觉得跳动在5丝左右很正常啊。。。。。。。。你难道认为百分表打上去应该不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图里这个减速机就是帝人的,他们家的减速机端面跳动有超过3丝的。

你要知道精度理论,你轴一般是减2丝左右,你配的孔一般是正3丝左右,这样装配如果达到极限了,就会有5丝的不确定性。。。。

网友:
机械行业,你买的东西是不允许你二次加工的,这是常识!因为一旦需要更换,再次买来的可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精度理论,你轴一般是减2丝左右,你配的孔一般是正3丝左右,这样装配如果达到极限了,就会有5丝 ...

是吧,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就是不知道机器人用这个减速机,他整个的空间精度难道都是靠系统来补偿,这个贴合面不能用来做基准就麻烦了,这样它标注的圆台配合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所以机器人一般只讲重复精度,端面3丝换成末端的话那绝对精度就起飞了

网友:
这个要老师傅拿千分表来测了!

网友:
纳博的减速机有型号可以保证此精度

网友(2021-03-01):
我们与日本NB做配套。具有一套完善的加工方案!可以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2022-11-18):
小日子的图纸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精度理论,你轴一般是减2丝左右,你配的孔一般是正3丝左右,这样装配如果达到极限了,就会有5丝 ...

网友:
齿系不均匀也会跳,不过你这是日本的减速机,可以换一个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