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刀杆在工作中的应用

楼主(2021-01-17):
如果遇到刀具太长,震刀,短刀车卡盘行程不够怎么办?

方法一:用粗钢料做一个加长杆(粗细60+),线切割或铣床在前头割槽,夹上外圆刀做内孔肯定不振
方法一:慢转速,刀杆后面粗前面小点,慢走刀,工件太大容易撞刀架只能慢点做

方法三: 刀杆太小,加粗,刀片用开槽的0.4的,减少刀片带来的切削阻力

总结以上方法:刀杆刚性要足够,刀片切削阻力要小,选用合适的进给速度和转速

选用不当的刀具,工件表面震刀严重

下图的刀具可实现长悬伸内孔车削,可针对伸出长度不超过镗杆直径14倍的加工提供解决方案,对于较短悬径比的镗杆,生产率可提高50%;对于长悬径比镗杆,可提高400%。防震的玄机就在刀杆内有防震金属块的存在。

网友A:
这个刀具伸出去这么长,仅靠刀具来保证进给系统的稳定性,难呀!

网友B:
一根刀杆几万块钱,真不是一般企业能用得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刀具伸出去这么长,仅靠刀具来保证进给系统的稳定性,难呀!

刀具是一方面,切削参数的修改也要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刀杆几万块钱,真不是一般企业能用得起的

如果产品的附加值高的话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