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钣金柜子是怎么画的

楼主(2021-01-18):
柜体是一块钣金搞定吗,还是要分一下

网友A:
先用拉伸抽壳等命令画一个实体,然后再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拉伸抽壳等命令画一个实体,然后再拆图

拆图你是用分割的命令吗

网友:
用钣金模块画肯定是要拆开的

网友:
展开啊,你有本事所有零件展开能一块板子加工就一起,不行就拆。如果模块化(就是几个柜子单个可以使用,几个又能组合成大柜子),那肯定得拆啊

网友:
应该是一块,就像是搭积木,慢慢拼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