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非标准螺纹

楼主(2021-01-18):
我现在想设计63的梯形螺纹,但是梯形螺纹国标只有60  65     那么这个螺纹的螺距我可以自己设定吗,还是说按照60   65的选

网友A:
1、可以自已选。
2、梯形螺方是用于传动的,你以前问的几个螺纹问题,都是固联螺纹,和梯形螺纹不搭边。

网友B:
既然非标了就可以自己定,
但还是建议用标准螺纹,毕竟都是经过大量实践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自已选。
2、梯形螺方是用于传动的,你以前问的几个螺纹问题,都是固联螺纹,和梯形螺纹不搭边。

没办法呀,老板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个月的时间,我把所有螺纹基本上查了一遍,最后定在梯形螺纹这块了,我也刚接触螺纹,好多不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非标了就可以自己定,
但还是建议用标准螺纹,毕竟都是经过大量实践得出的。

尺寸是老板定的,我也没办法,我自己连具体做什么用都不知道,只是知道大概做旋转运动,

网友C:
你想自定义就得拿出力学计算依据来,没那本事就老老实实按照标准来,还有刀具工装也得自己设计,因为你是非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呀,老板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个月的时间,我把所有螺纹基本上查了一遍,最后定在梯形螺纹这块了 ...

不靠谱的老板,必定会带一个不靠谱的手下。

网友:
63螺纹外径吧,不是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自定义就得拿出力学计算依据来,没那本事就老老实实按照标准来,还有刀具工装也得自己设计,因为你是非 ...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尺寸,而且还需要试验。我只是改了尺寸大小和螺距大小。力学计算依据应该用塞规之类的测量吧。

网友:
自己定,比如我想要M9的内六角,外径是9.螺距可选0.5、0.75、1、1.25等等

网友:
干嘛要选用非标螺纹而不选用标准螺纹

网友:
楼主好:
       先找你们的加工师傅问下干不干得出来再说吧,

网友:
外径可以定为63,螺纹牙型深度,螺距可以按照公式计算吧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稍微做修改。。

网友(2021-04-23):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