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粉件表面磨砂问题

楼主(2021-01-18):
请教各位:目前有一套钣金件需要喷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喷粉流程,表面的磨砂处理是在喷完粉之后继续加工处理么?还是直接使用磨砂的粉末直接喷出来的呢?磨砂的粗细跟什么有关系?
求各位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定制磨砂粉喷塑就可以得到磨砂的表面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先喷砂去毛刺氧化层,然后再喷粉再烤。坐等大佬指点

网友B:
一般就是酸洗磷化后静电喷涂,然后选择纹路有磨砂的,橘纹的等等的喷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磨砂粉喷塑就可以得到磨砂的表面

感谢指点,这样的话就是 磨砂效果是由使用的粉末决定的 , 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酸洗磷化后静电喷涂,然后选择纹路有磨砂的,橘纹的等等的喷涂料!

感谢指点,这样的话就是 磨砂效果是由使用的粉末决定的 , 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
是这样的粉末至关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这样的话就是 磨砂效果是由使用的粉末决定的 , 这样理解对吧

你的理解没错,要什么效果就选什么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