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块的上、下锁式在实际应用中的要点、区别?

楼主(2021-01-18):
如图,滑块有上下固定方式,但是两者区别和使用场所、要点根本不懂,求大虾指点

自己分析,有一个区别是受安装空间、方式所限制,所以从下面锁更方便调试、维护啥的。

网友:
没有哪个比哪个更方便,区别只在于设计师把维修空间放在哪

网友:
直线导轨滑块付提供了多种安装方式,看设计者的做法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个是螺纹。一个是通孔

网友:
下锁的要配螺母结构,上锁的有盖类结构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看安装环境,怎方便怎来,怎好维修怎来

网友A:
下面这种锁紧方式比较少用,这样干会被现场装配的人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种锁紧方式比较少用,这样干会被现场装配的人骂的。。。

要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直线导轨也有下锁式的型式的,只是用的不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