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是什么螺栓?

楼主(2021-01-18):
请问这种是什么螺栓?

网友A:
螺栓吗?我虎钳和台钳都不要面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吗?我虎钳和台钳都不要面子的吗?

那请问这根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点评):
螺杆,丝杆,丝杠,就是不能叫螺栓。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根东西叫什么名字?

螺杆

要么自己挑扣干一个,要么买标准的GB/T 15389-1994 螺杆重新做定位台阶。

网友:
自制(自己加工或者外协加工)的丝杆,这种情况一般根据自己需要设计和制造的。

网友:
固定拉伸弹簧用的

网友:
铰链调节式螺杆。。

网友B(2021-03-13):
引用 网友A:
螺栓吗?我虎钳和台钳都不要面子的吗?

大侠这个虎钳有点牛,可以拆卸哦。我在想为何左右结构不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个虎钳有点牛,可以拆卸哦。我在想为何左右结构不一样呢?

一侧开口可以装夹已经安装好的管子

网友(点评):
另外,管子两端如果焊接了大尺寸的法兰盘,也要从侧面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侧开口可以装夹已经安装好的管子

受教了!超级适合给水管扳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