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链条柔性化

楼主(2021-01-18):
SW中如何对链条进行柔性化,就是可以使链条随链轮调动.
我的情况是如何使链条随链轮的上升自动调节与链轮配合销轴;链条的一端是固定的,链条的总长度也是定的。

网友:
用链阵列就可以达到你说的效果

网友:
高版本的可以直接用链阵列,低版本的比较麻烦,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