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r的料有多大变形

楼主(2021-01-18):
如题,1500x40x30的料淬火后要放多少余量才能铣出

网友:
只听说过40Cr

网友:
热处理研究的是硬度,加工余量找机加工艺

网友A:
余量问题要看你加工哪个面。你这个长板条,热处理后需要整形。不整形没办法加工。还有你的热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当然你这个材料写的也是有问题的。就当你是40Cr了。

网友:
淬火后还能铣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问题要看你加工哪个面。你这个长板条,热处理后需要整形。不整形没办法加工。还有你的热处理方式是怎样 ...

写错了,是40Cr

网友B:
淬火后应该是精加工了吧,还能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后应该是精加工了吧,还能铣吗

第一次做,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不是淬火,是调质吧?

网友:
热处理后估计要整形校平

网友:
粗加工之后调质,不要把淬硬层全铣掉了,不然没加硬效果

网友:
淬火后只能磨,而且余量还不能大,大了加工变形就够你哭

网友:
没人说的准,材料在热处理后平放和调放的变形都回不一样的,还是做个实验吧,楼上说的热处理后整形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你要啥形位、尺寸公差,这长度悬。

网友C:
调质厚度层能有多厚

网友:
需要校直的,你硬度没有写出来,就不知道怎么热处理搞,所以,变形量也不知道。一件还可以搞搞,批量就没有好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质厚度层能有多厚

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