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利用液压系统充当夹紧工件动力源的问题~!

楼主(2021-01-18):
问题背景:
有个圆形的物料,直接大约1米。需要利用三个顶推装置各自驱动一个能够自转的摩擦轮,依靠这三个摩擦轮与该物料接触,通过摩擦轮的自转从而带动物料的旋转。但由于在物料圆柱面会粘结有小颗粒状的凸起,凸起高度可能在2~5mm之间,因此在物料旋转的过程中可能会对这三个顶推装置造成一定的冲击。
求教问题:这三个顶推装置的动力源使用液压系统是否合适?
恳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下我的困惑,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液压缸+弹簧+摩擦轮的设计。现实中,轻型履带设备的张紧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液压缸+弹簧+摩擦轮的设计。现实中,轻型履带设备的张紧都是这样做的。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