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1-01-18):
请问可不可以把导轨和铝型材直接用t型螺母连接,两边再设计东西挡住。先谢啦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这么用,看你机构做什么用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用,铝型材比较单薄

网友:
看要求,一般运动组件有精度要求是不用铝型材的,Item有和铝型材配套的导轨组件,我用过,规格不大,稍微有点小贵

网友A:
贴个图给个参考,具体自己可以查资料
自己做估计会麻烦些,铝材的特性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给个参考,具体自己可以查资料
自己做估计会麻烦些,铝材的特性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

网友:
看平面度,强度。丝杆模组就有标准的铝型材模组啊

网友:
就是三亚海景

网友:
可以,但你最主要的侧向定位也要考虑吧。

网友B:
铝型材刚性行吗,精度不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刚性行吗,精度不好保证

好的

网友:
我以前这么用过,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因为铝型材本身平面度不行。后来做了个改善的方法,就是在锁螺丝的位置加垫片,加好以后上铣床走一刀,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就怕设计上的过度约束。。。

本来应该是你约束我的,变成我约束你。

网友(2022-02-18):
这样用可以的,之前也用过

网友:
直接安装在型材上面不靠谱啊,精度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