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扫描装置

楼主(2021-01-18):
一个半球面,球面上按照规律焊接一些管子,如何设计一个设备可以扫描这些焊接件的焊缝,用超声波探伤。

网友A:
按照规律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规律扫描

可否做过这方面设备,一个直径五米的球面盖,上面焊接贯穿很多管子,需要对这些管子焊接面探伤,其他球面也需要探伤,超声波探伤,用类似那种AGV的可行不

网友A:
类似加工中心带转台一样编程刀路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加工中心带转台一样编程刀路应该可以

就是要给这个球面上的那些焊接立柱和球面的焊缝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