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水冷散热器厂家问询

楼主(2021-01-18):
做水冷散热器的厂家有推荐的吗
图片目前我们有在接触的的一些产品图示
想了解下其它的,是否有更薄一些工艺的厂家,前辈和社友是否有接触的,请教

网友A:
找厂家定做了

网友B:
珠三角很多热管理系统配套厂商:莱尔德(Laird)、 爱美达(AAVID)、文轩 (Winshare)、泛斯泰(TDI Power)等等。
顺便说一句,液冷行业我推荐客户使用CPC快速接头

网友C:
哪种设备使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种设备使用的啊?

激光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珠三角很多热管理系统配套厂商:莱尔德(Laird)、 爱美达(AAVID)、文轩 (Winshare)、泛斯泰(TDI Pow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定做了

有在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珠三角很多热管理系统配套厂商:莱尔德(Laird)、 爱美达(AAVID)、文轩 (Winshare)、泛斯泰(TDI Powe ...

对于液体快接很熟悉嘛,我了解瑞肯奈特快接,用在汽车上多。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放大器

大族激光、光峰光电 液冷连接用的都是CPC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液体快接很熟悉嘛,我了解瑞肯奈特快接,用在汽车上多。一起交流。

ARAYmond的领域是汽车、工业自动化、能源、农业、生命科学,要说汽车行业,Voss也很有影响力。
但液冷,或者说热管理连接接头,CPC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