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个左右零件,要用composer做装配动画,可以通过子装配体另存零件代替吗?

楼主(2021-01-18):
如题。一个轻钢别墅房。龙骨这块用sw做的。

零件数量最多的全是砌体砖。9000块左右。

排砖的装配根本没敢用sw,  cad三维里解决的。sw太卡。

要做一个装配式动画。没经验,请教大家。

网友:
用composer做动画,动作实现倒是简单,易上手,估计电脑跑不动,太耗内存了!

网友:
C4D或者3Dmaxs

网友:
砖块可以开始做几个单独的示意,后面可以将砖块做成装配体来操作。

网友:
尽量减少零件数量吧,比如砖块简化,电脑配置高问题也不大,近万的零件也做过。
composer装配动画,有意外包可以找我。

网友:
可以,但是在composer里面装配你的子装配体是很麻烦的,只能靠输入距离来精准移动子装配体

网友:
机械也开始搞装配式建筑啦。
我觉得上面那个大佬说的对,单砖叠装示意一下,接下来就是模块化的整体砖墙安装示意动画。
听说动画都是按秒,你这个做出来咋收费的?

网友(点评):
公司内部任务。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

龙骨那块是用sw做的设计。

考察了几条技术路线。sw里做动画,只学习composer就行了,比较简单。模型和装配都已经有了。

c4d或者blender,需要从建模重新学习,成本有点大。而且多边形建模方法,和sw这种实体参数化建模,差异较大。一时不宜入手。

blender,可以作为业余爱好,有时间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