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顶两边,力是多大?

楼主(2021-01-18):
如图1.有一个气缸固定,靠气缸杆出力顶住一个槽型件。
若气缸杆的端面和槽型件的摩擦系数,以及气缸屁股和槽型件的屁股摩擦系数,一致,等于1.
假设槽型件重力500N,问需要多大的气缸力能提起(50的气缸大约出力是500N)
气缸和槽型件侧壁的摩擦力是多少?是500N还是250N?
如果情况变一下。如图2那种情况,两侧各用一个气缸夹住呢?

网友:
两个正压力*摩擦系数=槽型零件的重力

正压力=气缸出力。

网友A:
静力学平衡力分析,重力与摩擦力平衡,单侧250N

问:如果槽型零件增加重量至多少会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力学平衡力分析,重力与摩擦力平衡,单侧250N

问:如果槽型零件增加重量至多少会掉下来?

个人认为是100公斤会掉下来。(两倍的正压力x摩擦系数)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建议改成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太喜欢这个了!!!

楼主:
8楼的设计很好。我忽略了
我这个题目仅仅是针对一个气缸与两个气缸的计算。
虽然我知道第一个图片,F1=F2=250N。但是我怎么也绕不开直觉,怎么500N的气缸,出力就变成250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的设计很好。我忽略了
我这个题目仅仅是针对一个气缸与两个气缸的计算。
虽然我知道第一个图片,F1=F2 ...

合力依然相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8楼的设计很好。我忽略了
我这个题目仅仅是针对一个气缸与两个气缸的计算。
虽然我知道第一个图片,F1=F2 ...

老哥,你把气缸想象成弹簧,弹簧受力是方向相反,大小相等;两个合力就是弹簧压缩的弹力啊

网友C:
说250的该打屁股,首先这里是个静摩擦力,摩擦因素是个变化的值,不是你定为1 ,它就是1.   500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把气缸想象成弹簧,弹簧受力是方向相反,大小相等;两个合力就是弹簧压缩的弹力啊

我的解释好像有问题;图1左右压力应该是500N;
假设弹簧两端是用绳子系着的,两端绳子各受0N的力向两端拉,对弹簧的两端的受力点进shu行分析,那么我们分析的就是弹簧和绳子的接触点。以左边的接触点来分析,假设此时弹簧是静止的,那么接触点此时即为静止的,也就是说,接触点受力平衡,那么,该接触点受到绳子向左的拉力为10N,而要保持接触点平衡,则需要弹簧为接触点提供10N的弹力,向右,因此,此时弹簧的弹力为10N;同样道理,右侧的接触点分析结果也为10N;如果此时弹簧是匀速前进,那么,接触点一样受力平衡,弹力等于拉力等于10N;把拉力用压力替代,分析结果也一样,为10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250的该打屁股,首先这里是个静摩擦力,摩擦因素是个变化的值,不是你定为1 ,它就是1.   500才是正解。

他说是1,我当然按照1算,至于你说的变化,实际设计不应该乘安全系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的设计很好。我忽略了
我这个题目仅仅是针对一个气缸与两个气缸的计算。
虽然我知道第一个图片,F1=F2 ...

不对,这个是静摩擦,不能用uFn来计算,不然你假设槽型件重量是10N,那气缸推力变成一边5N啦?所以我感觉应该还是两边正压力500N
除非槽型件是匀速下落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是1,我当然按照1算,至于你说的变化,实际设计不应该乘安全系数吗

他给出1,你就按照1来算,直接上公式了吗?这么说吧,他这个给的这个1就是个错的。

网友:
说下我的理解,F1 F2都是500N的压力,内力平衡,外部只是需要克服重力的影响,因此两边各需250N。  换个说法虽然两边都能产生500N的共1000N的等效摩擦力,但重力只需500N,因此才有两边各250,共500的假象。  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你一直手拿瓶子,使劲大使劲小在一定范围内都拿的住,所以应该还是500n吧。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是否清楚。

楼主:
各位楼上的大侠。重点不在于摩擦系数是不是1.
我怎么感觉图一1个气缸的效果 等于了  图二2个气缸的效果?
我这几天也在思索。我认为图一种,假设气缸出力是500,那么两侧各有一个500N的正压力,就获得两个500N,共1000N的摩擦力。
图二,是两个气缸每一个气缸各获得一个500N的正压力,共1000N的正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楼上的大侠。重点不在于摩擦系数是不是1.
我怎么感觉图一1个气缸的效果 等于了  图二2个气缸的效果?
...

这是典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感觉好多人中学物理学的不是太好啊。

首先,问的问题是静摩擦,不能按动摩擦去解题,静摩擦不是一个固定量是一个范围量,而且正压力和摩擦力是有关系式,但不是一个力系(正压力和支撑力是一组),不能在一起解。假设人推汽车,车与地面500N动摩擦,人用50N推,车不动静摩擦是50N,是人作用力的反作用力,人依靠外界用1000N力推,超过500N静摩擦(记得实际最大静摩擦应该是比动摩擦大一点点)那摩擦力还是500N,另外的力作推动车来做功,产生加速度。

说后面:气缸产生500N力,假设气缸尾端做支撑基准面,气缸首部活塞杆产生500N力推动墙壁,墙壁有500N作为反作用力平衡此力系,此时活塞杆和缸筒有气体压缩,产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另外一组力系,缸筒和支撑基面同样产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又是一组。

直觉应该就是只考虑了红色的力,蓝色的反作用力没有参加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楼上的大侠。重点不在于摩擦系数是不是1.
我怎么感觉图一1个气缸的效果 等于了  图二2个气缸的效果?
...

你是不是在“纠结”为什么用两个气缸跟一个气缸效果一样呢?我觉得,你把其中一个气缸看成一个支撑体吧,就当是一垫铁。。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2025-01-22):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在“纠结”为什么用两个气缸跟一个气缸效果一样呢?我觉得,你把其中一个气缸看成一个支撑体吧, ...

应该是相比图1,图2多了两边墙体给系统的力,图1只有两个构件,图2多了外部墙体

网友:
感觉这种做成铰链结构会更好,万一掉下来了就麻烦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里没超过最大静摩擦力,请从受力平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