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振动原理

楼主(2021-01-18):
最近拆了一款电动牙刷,求大神科普一下这款电动牙刷的振动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
电动牙刷里面的电机是个振动电机。

网友:
咋感觉你这个头挺大呢?确定不会把牙给振掉?

网友:
跟我之前拆的一对比,楼主这个是钢铁侠,我那个就是塑料侠。

话说,这个抡起来杀伤力应该不小啊

网友:
这个真舍得花本钱啊!牙刷的卖价不低吧!震动难道是用的电磁铁的原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拆开?

网友:
lz拆的目的是啥?

网友A:
马达轴前端有一个偏心的金属块,旋转的时候会震动

网友:
我肿么感觉这个不是用的电机,用的电磁铁呢。。

网友:
今天拆了一个水泵,和你这原理有可能类似,图片中的圆形磁铁,有正负,依靠两个线圈配合拖动磁铁,

网友:
差一点的就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
这事随便百度就能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轴前端有一个偏心的金属块,旋转的时候会震动

这种不会转的

网友:
感觉这个线圈是充电器吧?
继续拆啊。

网友:
我去,感觉电动牙刷的这个好大

网友:
轴向磁通电机,Z轴摆动。philips牙刷吧

网友(2021-06-17):
都是 大神

网友(2023-04-18):
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