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答

楼主(2021-01-18):
要设计一台精密打孔装置,同时解决排屑问题,现在思路是准备电机经过减速箱与皮带之后通过手动方式打孔,可是目前的打孔机多是电机直接驱动钻头打孔,请问如果按照电动机驱动钻头打孔,应该需要设计那些传动部分啊,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一下钻床,或者直接买个打孔的动力头即可。

网友:
电机直接驱动钻头打孔是指主轴电机吗?如果是,什么传动部件都不需要,只需把电机固定就好。

楼主:
|520zjwtcabc发表于 01-18 18:31你可以研究一下钻床,或者直接买个打孔的动力头即可。
嗯 我觉得打孔机与钻床有点差不多

楼主:
|麦哥123发表于 01-18 18:33电机直接驱动钻头打孔是指主轴电机吗?如果是,什么传动部件都不需要,只需把电机固定就好。
是的,就是主轴电机,如果是主轴电机直接带动钻头,那设计的时候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地方吗?夹具,以及切削液之类的

网友:
首贴里,第一分句里出现“精密”二字,以为后面要问多么不浅薄的问题。。。

结果,就是两手没认真接触过机加工设备的外行人。。。

不高兴?

请问:减速机是干嘛的?皮带是干嘛的?

我又更年期了?

“可是目前的打孔机多是电机直接驱动钻头打孔”?

目前为止,普铣普车多,还是“精密”加工中心多?

网友(点评):
都自称小白了,何必这样,但是问题的确的都是问题

网友(点评):
良师或益友,一定是比别人说更多刺耳的或建议或忠告或教训的人。否则,就是熟人一个,既不是哥们儿也不是朋友。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1-18 19:03首贴里,第一分句里出现“精密”二字,以为后面要问多么不浅薄的问题。。。

结果,就是两手没认真接触过机加工设备的外行人。。。

不高兴?

请问:减速机是干嘛的?皮带是干嘛的?

我又更年期了?

“可是目前的打孔机多是电机直接驱动钻头打孔”?

目前为止,普铣普车多,还是“精密”加工中心多?
是,我确实是外行人,所以是向您请教,其次,我也没有不高兴,两手空空的询问,确实是对前辈们认真回答的不尊重,再次诚恳的道歉,最后还是谢谢你百忙之中的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几年前,那次风波之前,本社区里是可以用“发消息”的。。。

我的用途,就是公开对人家说一些话,会对对方的自尊有伤害,所以,才会用发消息来提醒人家。

我也见过四五个“后辈”,听取了我的小小建议,变化很大。

而现在,一切都得公开聊。。。没法说。

太多的话,有第三者,就绝对不能说的,除非,有意害人家。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1-18 19:19几年前,那次风波之前,本社区里是可以用“发消息”的。。。

我的用途,就是公开对人家说一些话,会对对方的自尊有伤害,所以,才会用发消息来提醒人家。

我也见过四五个“后辈”,听取了我的小小建议,变化很大。

而现在,一切都得公开聊。。。没法说。

太多的话,有第三者,就绝对不能说的,除非,有意害人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主轴电机,如果是主轴电机直接带动钻头,那设计的时候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地方吗?夹具,以及切削 ...

得有冷却钻头的切削液,不然,钻头高速旋转,容易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那次风波之前,本社区里是可以用“发消息”的。。。

我的用途,就是公开对人家说一些话,会对对 ...

大侠,那次风波的起因是什么,我感觉大家都没什么冲突?企鹅451029741,我很好奇。

网友(点评):
这就不聊了。只知道,风波前,我啥也不是。风波后习惯这里的我没走开,感觉突然变成“大神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