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打孔机

楼主(2021-01-18):
现在一般的打孔机是气动的吗还是电动,是给轴类的管材加工孔较多还是其他材料,一般排屑有哪些方式?

网友:
你自己想干嘛?铁管?铝管?塑料管?不是管子?那是啥?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1-18 18:53你自己想干嘛?铁管?铝管?塑料管?不是管子?那是啥?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请假一些,老师给的题目是让设计一个精密打孔装置,其他的就没有了,所以我有些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冲也可以呀

网友:
打孔机用电动的比较多

网友:
“这到底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

网友:
做个精密打孔机,打什么材料什么规格什么形状都没要求怎么知道做什么,不同场合用的驱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钻孔冲孔都是能完成精密加工的,气动电动也都有,搞清楚具体要求再想用什么吧

网友:
你这个打孔机不是财务上用的给账本打孔穿线的吧。不过这种打孔机手动也是可以的。不需要很精密。机械类的一般都是钻孔机,冲孔机。打孔机?或者是给钻石打孔吗?超声波打孔?还是钢板打孔?激光吗?还是要多孔钻专机?高精度?需要几级精度?中心距误差多少?打孔的工具或者动力源是什么?

网友:
精密打孔机,你家老师考你的不是气动还是电动,是前面两个字“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