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焊接钢管 外径偏差是哪个标准?

楼主(2021-01-18):
GB/T 21835 只规定了单位长度重量。以及常用系列规格,  没说外径公差呀。

网友:
GB3091的第四页里有介绍。

网友A:
在你干的活中焊接钢管外径有装配关系吗?如果有,就需要留加工余量,钢管外径的偏差即使能用,表面粗糙度也许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干的活中焊接钢管外径有装配关系吗?如果有,就需要留加工余量,钢管外径的偏差即使能用,表面粗糙度也 ...

长管子  不加工。有装配关系

网友:
GBT 3091-2015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