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柱销联轴器两端面接触处为什么要用垫圈(5mm)?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1-18):
标识5,垫圈(装在螺栓上),现在没使用该垫圈了。有什么影响不?联轴器为TL5型,转速1000,安装位置狭窄站位不佳,实际使用中径向有1-2毫米偏差,橡胶垫圈使用2个月就磨损严重了。该联轴器同心度一般多少就行?

网友:
看图,垫圈厚度不就等于两个联轴节距离间隙么?这样使弹性体外径基本在孔内,使弹性体长度内起作用。
我记得我们这里设计弹性体的孔是台阶孔,压不到销子套的那个联轴节上。
轴心偏差1-2mm,这也太差了,转速一千那不得很大震动了,起码都是0.05内

网友:
调整序号6和7的装配误差,使序号7能压紧序号6。

网友:
这种联轴器在工厂真空泵上用的比较多,对两轴的同心度要求不是很高,但高速运转产生的噪音无法让人忍受。

网友:
柱销8是左侧根部锥面定位的,通过件5压紧弹性圈件6,使弹性圈涨开以消除与柱销孔之间的间隙。

网友:
同轴度太差了,我们一般要求在0.1-0.2mm,转速和你差不多,用起来一直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垫圈弹性柱不费才怪。

网友:
图对吗?感觉右侧能拉出来!应该是阶梯空吧

网友(2021-06-06):
感觉主要作用是让柱销保持与联轴器垂直,弹性圈受力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