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设备上的凸轮分度盘的密密麻麻的螺纹孔的尺寸怎么标?

楼主(2021-01-19):
图上这样标是为了方便在加工中心加工吗

网友:
太多的孔最好是用孔表,这样标也会把看图的人看头晕。

网友:
支持楼上的,
因为已经眼花了

网友A:
阵列的图,没必要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的图,没必要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标好,这是找的以前的图纸,别人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标好,这是找的以前的图纸,别人画的

分度,标数量和工差,选定工差基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标数量和工差,选定工差基准就行了

以前的图纸这样标我以为是加工时写程序方便。

网友:
不知道设计意图不好评价。

网友:
看上去像是坐标

网友:
你这图的截图,真会玩儿行业脑筋急转弯!(没找到以前那个拿出在砸脑袋的。。。只好拿这个对付了)

我也开始惯性思维以为是全部均布,上边缘的俩孔又是不一样的!!!

你就不能痛快一点?截图时再往上扒拉扒拉?

另外,你问问老同事们,原先是拿什么具体设备加工的。

网友:
头疼这种图纸,集中起来在表里分类比较容易看

网友:
这个不是方便吗?是你能让它方便吗?这个最笨的方法是“孔表”!如果你能生成孔表就OK啦!手输的就没意思了。

网友:
有用数显做的,排好顺序从一端开始,不能有回程。

网友(2021-04-02):
这么标注因为这是个半瓶水的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