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减速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1-01-19):
一般常见的减速器有:圆柱齿轮减速器、圆锥齿轮减速器、蜗杆减速器、齿轮—蜗杆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平行轴斜齿轮减速器,请问各位老师,这些减速器的使用场合该如何区分?功率、转速、扭矩都会算,就是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系列的减速器合适。

网友:
从可靠性,性价比,是否自锁,传动精度,交货期,综合考虑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标题和内容有偏差啊,是减速机还是减速电机啊

减速电机选型可以参考这个

这个是样本节选的内容,也可自行去官网下载完整版本

网友(点评):
哈哈,,写的不正确,是想问关于减速电机的问题,谢谢老师的帮忙!

网友:
1.首先使用场合及使用需求划分
2.根据所选的电机来适配
3.所需的传动精度及力矩来决定

网友:
上面社友说的都对!从工作工况,减速比,价格等方面去考量,同样都是减速机,直齿,蜗轮,斜齿,行星齿轮价格差别比较大

网友:
结构,速比,功率,精度,重量,价格。按这个顺序一筛,可选的基本就定了。其中第一项涉及到减速机大小,输入输出轴是否同轴、同侧、交错,安装方式,输出输入轴是否空心等等。

网友:
找个减速机供应商确认一下,他们会推荐比较合适的,你没写明需求别人也没办法回答

网友(2021-04-28):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