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管机合模需要多少压力?

楼主(2021-01-19):
再设计一台非标缩管涨管机,我看市面上的缩管机,都是用油缸合模,我就参考了,合模也做导向和轴向限位。如图。
结果老板说用个32双轴气缸就可以了,也不用做导向,就利用双轴缸本身的导向,我感觉好悬呀,如果真的如我们老板分析合模不用力,那市面的那些机器用油缸不是牛刀杀蚊子?我觉得别人不会那么傻,大伙怎么看

网友A:
所有合模的都需要可靠稳定的,不知道你们老板是怎么得出的,有没有相关使用经验

网友:
懂行的老板, 这个需要时间去扭转你老板的思路了。你给出意见,给他自己选。错了再按你的来。多搞几次,他就知道了他在你面前是孙子。以后就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合模的都需要可靠稳定的,不知道你们老板是怎么得出的,有没有相关使用经验

没有相关经验,再说这种机器市面上已经很成熟了。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台铝管倒角机,用油缸合模,也做导向。结果老板说单轴气缸合模也不用做导向,纯粹靠运气来夹稳,好在我坚持了我的设计。做出来后还是验证了合模要不少的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相关经验,再说这种机器市面上已经很成熟了。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台铝管倒角机,用油缸合模,也做导向 ...

正常情况下,肯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力作用的,还要考虑其他不确定因素的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帖子不要沉呀,这项目签了两个月交期,时间已经到了,设计还没定案,操蛋。各位提供一下建议

网友C:
看你们缩多大的管了,
这么和你说吧,我们也是做缩管的,如果是缩25.4以上的那种管,
气缸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缩多大的管了,
这么和你说吧,我们也是做缩管的,如果是缩25.4以上的那种管,
气缸就别想了

19*1.2的铝管,缩管动力还是用油缸,只是用气缸抱紧管料

网友:
查资料做下计算吧,要仿就直接仿,至少不会有大问题,要改肯定要做个简单的计算说明,不然没依据,别人也不会信服,后期出了问题更说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19*1.2的铝管,缩管动力还是用油缸,只是用气缸抱紧管料

气缸抱紧你们要考虑到缩管的时候会不会把这气缸顶起来了,
如果不保险,可以自已先弄个简单的测试下,算我们就没怎么算过,都是经验的那种

网友:
先计算下需要多大气缸?有条件先做个试验最好。

油缸的功率密度比气缸大;优于气体的可压缩性和液压油的不可压缩性,使得油缸的平稳性和响应快都优于气缸;气缸不可能做成大功率元件,而油缸能做成大功率元件,所以说,你先计算下,需要多大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这几张图,啥意思,请解释下,老铁?
btw 搭车求问,
如果φ50.8*1.5的201管(应该是焊管),想胀管,大小头套接。有何推荐?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几张图,啥意思,请解释下,老铁?
btw 搭车求问,
如果φ50.8*1.5的201管(应该是焊管),想胀管, ...

我这个是缩的 也是机械式缩,对这个不在行

网友E:
你们老板不想出那一套液压系统的前,毕竟两三千大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老板不想出那一套液压系统的前,毕竟两三千大洋呢

主推肯定要液压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缩的 也是机械式缩,对这个不在行

缩管也有一个件用到,不锈钢201管28,壁厚1~2,缩成锥形的。

网友:
可以尝试气液增压。

楼主(2021-04-21):
现在回头看一下这贴,当初我担忧的果然发生了。合模力度差得老远,特别是退缩管模时,工件是紧紧的抱住缩管模,如果没有很大力的合模,根本脱不出来。结果几个月过去了,机器还在那里睡觉。而我,提成没有,已经提桶了,真是一个伤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