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缸冲压成型不锈钢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01-19):
大家早上好,附件是气缸的一些参数,现在左右两边气缸同时冲压把中间不锈钢的产品冲压成型,只是冲压成型进去0.8左右的小耳朵,不锈钢壁厚0.15mm左右,现在其他规格的不锈钢成型顺利,但这个规格大些的不锈钢,一次两次都没法成型到位,需要气缸来回冲压4次才行。 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调节气压量,楼上空压机已经是最大功率了大概0.7~0.8mpa,或者有其他什么工艺能让气缸冲压成型到位呢。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这是左右两边气缸同时冲压,使产品左右内凹小耳朵成型,大规格产品,冲压一次明显成型不了。

楼主:
本来也想用冲床冲的,但是此道冲压工序为最后一步,改成冲床冲压前面工序都得变更。 之前使可以顺利成型的,现在搬到隔壁车间,用d其他的空压机,力量比之前弱了大概25%

网友A:
使用同款规格的倍力缸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同款规格的倍力缸X2

倍力缸x2? 不太懂

网友(点评):
倍力缸:两件或多个气缸串联,使气缸的作用力增加二倍或多倍;

网友:
加大缸径或用杠杆

楼主:
刚才在论坛中 找到一张理论图片,我这气缸都是在减速区域最后一点点开始进行冲压,这种有没有可能最后气压不足并且每次冲压位置都不一样呢

楼主:
但是如果用等速区来限位,只能是硬限位呢,我这气缸63缸径,0.7mpa压力, 用硬限位的话,气缸会不会把限位块顶位移了。

网友:
再加一个气缸,或者加连杆凸轮之类的增力结构

网友:
空压机不行就换气缸,缸径大15%~20%

楼主:
而且这个机构,对气缸到达位置要求比较准,0.02-0.04mm的范围,之前调试都是气缸顶到头,用气缸配合的工装进行调节位置。但是工装上调节后位置是拧死了,几批做下来冲压成型的位置总是差一些。

网友(2021-03-23):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用等速区来限位,只能是硬限位呢,我这气缸63缸径,0.7mpa压力, 用硬限位的话,气缸会不会把限位 ...

限位的话现在不是延时磁性开关可以用吗,气缸行程范围内,行程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