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神,刀具加工出现以下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01-19):
以下内容,还请各位支持一下!

钻头周齿后刀面加工完粘铝,而且加工刚切入时震动

钻头周齿后刀面加工完粘铝,而且加工刚切入时震动

钻头排屑槽里面粘铝。

钻头排屑槽里面粘铝。

网友:
来点印度神油了好了

网友A:
转速过高,吃刀量过大,还有可能刀具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过高,吃刀量过大,还有可能刀具不对。

刀具选用不合适

网友:
钻头当研磨头用了。。。

网友:
没加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选用不合适

有什么好的推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推荐不?

加大切削液的压力,刀选用刀口锋利的

网友:
最好选用内冷钻头

网友C:
刀具设计错误,前段排屑槽太长又是直槽,排屑槽没有抛光处理,加工铝件时排屑不畅导致卡在槽内

网友:
学习了,
知道铝件加工时很粘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具设计错误,前段排屑槽太长又是直槽,排屑槽没有抛光处理,加工铝件时排屑不畅导致卡在槽内

那后刀面粘屑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pcd刀具。我专做pcd刀具

网友:
换PCD 刀具、专业制造超硬刀具。

网友:
那后刀面粘屑是什么原因?刀具后角度数设计不合适,刀具刃口不够锋利,其实你图片中这刀具的前角,后角,螺旋角,排屑槽光洁度都不适合加工铝件,铝件在被切削时高温会导致排出的屑更软,排出的铝屑不像钢件小而碎,是细长的会缠绕在刀具上,如果刃口不够锋利,排屑槽形状不对又不够光滑,冷却不到位及加工时转速进给错误,铝屑会像烂面条一样把排屑槽、后刀面等有间隙的地方堵上。

网友:
1,选用正确的铝合金加工钻头:包括钻头的材质、几何设计、涂层等。
2,设置合理的线速度和进给。
3,选择合适的冷却方式和参数。如果是乳化液内冷,注意观察内冷孔是否赌赛,喷射压力是否足够;如果是MQL,也要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铝合金加工采用内冷钻头,孔浅可以用直槽,深孔可以用螺旋槽,深孔加工排屑槽还需抛光处理以便切屑顺畅排出,转速8000-12000,单齿进给量0.08-0.14,整体硬质合金钻头,顶角120°-135°,后角7°-9°,乳化液压力15bar起,刃带不易过宽

网友(2021-03-16):
进来学习下,受教了

网友(2021-05-10):
选用螺旋槽的钻头

网友(2021-08-24):
最主要的还是排屑不畅,刀具不够锋利,断屑槽未断屑;
应对措施:更换刀具,最好是带强力内冷的刀具,由于你的孔较深,排屑是个问题;调整参数,寻找合适的用量

网友:
刀具设计不科学,另外建议用内冷

网友(2021-10-20):
第2张图的刀一看就是刀具的几何角度设计有问题.别问为什么看的出来,因为遇到过,制造参数改了就好了.但是,没有内冷迟早的事情,干铝合金孔不带内冷,那基本就别要什么寿命和粗糙度了.
第1张图只能说是排屑不好导致的,至于为什么不好,无从判断,原因太多,至少一点,这么深的孔没内冷,再好的刀排屑也不会好,粘到堵是很快的事情.

网友(2021-12-21):
刀具方面的问题:
1.生产时排屑槽没有抛光处理(钻头光洁度不行)
2.排屑槽角度不对(直槽仅适用于通孔加工)
3.刀具角度参数不对,导致钻尖不够锋利(震刀原因)
常州市铉尔精密工具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批发钨钢刀具,欢迎咨询~
TEL:17751568590(微信同号)

网友:
以一个小白的观点看,可能是速度快,或者加工的材质很硬钻头选的不对。

网友(2022-03-01):
好大一块积屑瘤

网友(2022-04-11):
烧结了,要浇注煤油冷却

网友:
刀具抛光效果不好,冷却液压力不够。

网友:
依次确认刀具选型是否有误、加工参数使用是否合适、切削液是否充分发挥作用

网友(2022-06-08):
冷却不到位造成温度过高,铝材融化后,产生积削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