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锥面垫圈使用时允许偏转角多大?

楼主(2021-01-19):
没有找到这方面规定,角度大于多少不能用这种垫圈?

网友A:
国标的不清楚。

SKF的球面垫片(厚的)要配合Vibracon(垫块)使用,角度在4°以内。

网友(点评):
Vibracon本身可以看成是一个薄型球面垫片螺纹调整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的不清楚。

SKF的球面垫片(厚的)要配合Vibracon(垫块)使用,角度在4°以内。

谢谢大神

网友B:
淘宝搜索球面垫圈,问厂家比较好
曾经车间用过Φ12的,角度有1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球面垫圈,问厂家比较好
曾经车间用过Φ12的,角度有10°以上

感觉很多淘宝商都不懂技术方面的,有时会乱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球面垫圈,问厂家比较好
曾经车间用过Φ12的,角度有10°以上

10度肯定是非标了,我问的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