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主轴发热问题

楼主(2021-01-19):
主轴转速3000r/min , 带动厚度为20,直径400的砂轮转动。现设计如图所示结构,想请教大家此结构是否合理,或者改善的地方?
另外这种设计方式,长时间持续工作是否会发热严重,从而影响到结构的稳定性?

结构上如何设计能避免发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网友:
给图上各部分来个指引线啊,要不然你这是跟谁说话呢

网友A:
主轴没自己做过,但用的很多。一般的结构都像下面图里这种,内部用碟簧一类的弹性机构消除轴承间隙、防止轴发热后,尺寸变化顶死轴承。

另外,可以考虑在主轴上面接个水管浇水降温

网友(点评):
弹簧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

网友:
磨削线速度35米/秒就可以了,你线速度已经62.8米,
你是高速磨削吗,超砂轮线速度要求了吧
静平衡怎么样
结构,轴承在这么个工况下够呛
冷却看上去没有
转速降下来,很多问题就解决啦
看看书吧

网友:
水冷,风冷

网友:
内部加润滑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没自己做过,但用的很多。一般的结构都像下面图里这种,内部用碟簧一类的弹性机构消除轴承间隙、防止轴 ...

谢谢!  这是解决了轴向热胀的问题 ,不知道径向热胀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高精度等级轴承,冷装。

网友:
可参考电主轴相关结构,上图设计够呛!

网友:
结构设计主要是参考迭代,尤其这类典型结构优先参考已有结构,吃透已有结构后再结合自己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随便找找出来一堆。

网友:
高速轴旋转摩擦生热很厉害,再加上砂轮磨削产生的灰尘和润滑不理想,热量更散不出去。聪这几个方面去考虑结构设计。

网友B:
能买坚决不做,我们厂做主轴的,设备都是进口的磨床,一般设备达不到精度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买坚决不做,我们厂做主轴的,设备都是进口的磨床,一般设备达不到精度要求的。

正解!看上去简单,干起来就知道深浅了。

网友:
不推荐自制主轴,除非是国企那样财大气粗、设备齐全、自带铸造、锻造和热处理车间的。不说别的,一个轴承位的形位公差都能把人给玩死。动平衡试验怎么办,还得来套试验工装吧?试验工装的精度怎么保证,还得来至少一套机加工工装吧?工装不能等着时效处理吧,那还得上热处理去应力吧?工装焊接变形量怎么控制,还得上个反变形的工作吧?……

有这钱,至少够买2套主轴的。

另外,高速悬臂结构不能直接上普通的深沟球

网友:
一般这种主轴轴承要前三后二、或者前四后2,后面的轴承外圈不压死,其次你图上轴深入联轴器太深,联轴器中间要空出来才行,还有润滑
再者这么大的砂轮你动平衡做的怎么样

网友C:
发点热很正常啊,我们公司打磨机,主轴转速2000,砂轮大概400的树脂砂轮,厚度也有40mm;轴承外套筒发热到70、80°,用了两年也没有问题啊;一天都是按照16-20小时生产的;主轴是自制的,没有任何冷却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没自己做过,但用的很多。一般的结构都像下面图里这种,内部用碟簧一类的弹性机构消除轴承间隙、防止轴 ...

你这个很像高速点主轴,两边两对角接触轴承,可能是陶瓷球轴承(高速的话),由于高速可能导致轴的伸长,把轴承压住导致过热失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点热很正常啊,我们公司打磨机,主轴转速2000,砂轮大概400的树脂砂轮,厚度也有40mm;轴承外套筒发热到7 ...

用这个主轴磨削出的公斤,尺寸精度怎么样?还是说,主要起抛光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主轴磨削出的公斤,尺寸精度怎么样?还是说,主要起抛光的作用?

重载,但精度要求低;主要是高铬铸铁去浇冒口根部的毛刺;一天要吃掉4块直径400mm的树脂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载,但精度要求低;主要是高铬铸铁去浇冒口根部的毛刺;一天要吃掉4块直径400mm的树脂砂轮

谢谢回复!
让我联想起现场火花喷溅,尘土飞扬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