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不松脱结构

楼主(2021-01-19):
B零件安装在A零件上,B零件可以360°旋转但不能移动(B零件是一个整体),请教各位大佬,B零件是怎么固定在A零件上的,谢谢!

网友:
一天闲着没事儿拨弄一下玩儿玩儿的东西?还是,一秒内来回倒腾好几下的东西?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网友(点评):
我怀疑你在开车!o(* ̄︶ ̄*)o

网友A:
你下面那张图看上去,有个球

网友(点评):
不得不说,老铁虽然脾气硬,但是很聪明。果然脾气越怪的人,越与众不同。

网友B:
深沟球轴承?^_^

网友:
期待答案,学习一下

网友C:
塞进去,旋压缩口

网友D:
轴承位,卡簧,轴承  就可以了,根据受力方向选轴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面那张图看上去,有个球

跟球关联不大,球用手按住,B零件还是可以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进去,旋压缩口

B零件壁厚有2mm,另外旋压后2个零件连在一起做表处也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位,卡簧,轴承  就可以了,根据受力方向选轴承就好了

这个结构从外面看不到卡簧。

网友E:
AB材质分别是啥?

网友:
我猜是图二中球外侧的套子上有一圈凸起,套子开口的(类似弹簧卡圈)所以可以压入A内径中(内径有槽口),等球压入套子中后套子被撑住了,套就和A结合到一起了,然后凸起部分在A的槽口里360°旋转。外面的黑色塑料么可以后面再包上去。

网友:
不就是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沟球轴承?^_^

不管啥轴承,lz不是搞机械的。

不妨直接问,lz想干嘛,需要替代还是抄袭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材质分别是啥?

A:铝合金
B:不锈钢

网友:
最简单的,有台阶,然后再螺钉限位也行

网友:
A上有弹簧支一个球,镶嵌在B的内部凹槽中

网友:
360°旋转? ??     我不信

这应该就是一根球头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