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床台板材料相关

楼主(2021-01-19):
求教各位大佬:图中红色锯床的台板,一般材料是铸铁的吧(出厂的那种)我们厂打算改造一台,台板加长。结果我不知道材料及处理方式
1、用45钢加工后调质30-34度可行吗?
2、或者直接用调质的材料加工。
3、黄色机床的台板总感觉哪里有卖的,但是查不到。

谢谢!

网友A:
在图纸上要标注平面的精度要求,不要变形太严重就行,锯床的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的材料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纸上要标注平面的精度要求,不要变形太严重就行,锯床的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的材料都可以的

材料45调质也行?谢谢!

网友:
没有那就45#调质上呗

网友:
一般机床台面是用灰铸铁,退火精加工,再表面淬火精磨。

网友:
45钢无论怎么热处理都会比铸铁硬度高,不用纠结。

网友:
你要知道这里为什么用铸铁,铸铁有个特性就是减震性好。

网友:
去阿里巴巴之类的平台搜索【机床台面】,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45调质也行?谢谢!

一般的工厂就是身边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便宜、剩时间,不影响精度就行

网友:
找买二手台板的直接淘个合适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