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内螺纹非接触式光学检测

楼主(2021-01-19):
石油管材内螺纹检测,非接触式光学检测系统,诺飞勘中国

网友:
石油管螺纹的测量确实具有一定的难度,一直是行业内的技术攻关高地,国外也仅有几家,国内有个别厂家做出了自动测量的方案,但还没有大规模应用,楼主介绍的非接触式光学测量很有前景,如果能介绍的详细一点就太好了,另想了解下如果承载面角度是负角是否可以测量

网友:
楼主把你的产品资料分享出来,其实,很多人想了解螺纹检测。

楼主:
诺飞勘BoreInspect,可以通过线性扫描,一次性获得内螺纹所需要的特征。

例如:
1.螺距
2.牙高
3.牙顶宽
4.牙底宽
5.锥度
6.螺纹长度
7.牙型角

网友:
涨知识了

楼主:
BoreInspect RS2标准侧视旋转探针,扫描形式和3中不同的扫描路径(探针可以进行线性,圆形或螺旋形路径扫描),如图所示。

网友A:
楼主有详细的资料介绍吗?最好是文本形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详细的资料介绍吗?最好是文本形式的,谢谢

有的,加我发给你, 麻烦备注上你的需求。wx: w986401150

网友(2021-05-01):
这个以前考虑过,不便宜。

网友(2022-04-14):
没接触过这方面,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非要非接触式测量,比传统的测量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