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平台上下移动机构疑问

楼主(2021-01-19):
今天看自动化设计讲解,想起以前设计的一款手动上下移动平台的机构,那时候感觉4根柱子安装后,平台移动到中间还很顺利,移动到顶端就非常的卡,后来直接把对角柱子的螺丝松掉才能上下往返活动。 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改进设计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们这么做的,四个导杆末端做成台阶(两头),或者台板沉进去2mm。

网友:
如果你这结构要这么设计,那你就要考虑如何保证装配后四个导柱的平行度及与基面的垂直度这是关键。
螺母上与中板的固定的螺钉孔间隙可以给大点,先带上不要拧紧,中板推上上下走几个来回,然后再拧紧螺钉。
推缸和中板最好浮动 接。

网友:
楼主自己都说了,四根就乱,让两根下班就好了。

网友:
到顶部就卡,很有可能是气缸憋死了。 要用浮动接头或者T型块连接平台

网友:
上层板与导杆用法兰连接,目前把上层板的定位孔扩一扩.

网友:
四导柱导向做的精度不够,就憋住了

网友A:
1、只用两根导杆
2、为了保证支撑/导向刚度加粗导杆
3、加长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用两根导杆
2、为了保证支撑/导向刚度加粗导杆
3、加长滑动轴承

我想模具行业也是4根导柱上下活动,是因为模具精度做的很准吗

网友(点评):
模具的导柱导套精度要比你的高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模具行业也是4根导柱上下活动,是因为模具精度做的很准吗

模具行业通俗做法是灌胶,你了解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还有,四导柱的比两导柱的稳定的多!

网友:
精度达不到,越多越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四导柱的比两导柱的稳定的多!

如果我做成4根导柱配上导套上下活动,怎4根导柱位置精度改怎么控制呢,要不然上下位置容易卡死呢

网友C:
最近我也做了个类似的,其中一头用这种活动的就行了

网友:
平行度或者垂直度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做了个类似的,其中一头用这种活动的就行了

蓝色板下,4根导柱固定的套,取消掉会怎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板下,4根导柱固定的套,取消掉会怎样呢

机器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