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草图合法性,没有工具栏图标吗?

楼主(2021-01-20):
想把这个工具放在工具栏上,没有找到,只能做快捷键了

网友:
前面有图标的才能放到工具栏,这个还真没有图标

网友:
要不要尝试用宏命令自己DIY一个

网友A:
菜单栏所有的命令,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图标。定制栏里找到它,拖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所有的命令,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图标。定制栏里找到它,拖出来即可。

你说错了吧,有些命令没有图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所有的命令,都会有一个对应的图标。定制栏里找到它,拖出来即可。

你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没经过验证,想当然的。

网友C:
确定有没有图标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有没有图标的命令?

当然是没有图标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
图标随意换:

楼主:
|lvdeping发表于 01-23 08:57自己做一个:

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一般在草图界面会有显示,如果异常会报高亮的红色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