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焰切割可以切割钢板的最大厚度的多少毫米

楼主(2021-01-20):
请问火焰切割可以切割钢板的最大厚度的多少毫米?Q235-A的

网友:
  200mm以内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们割过120毫米的,

网友:
见过车间割过30mm的,再厚点的没见过。有条件的话,让车间找块边角料做个试验。

网友:
有200mm的钢板割过,再网上没做过了!

网友A:
360mm见过,,,,钢瓶供气用汇流排。

网友:
厚板割出来轮廓度不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mm见过,,,,钢瓶供气用汇流排。

见过,边缘有点惨不忍睹

网友(点评):
没有,表面还好吧,2kg多的压力呢

网友:
我见过做试验割一米厚的,把厚钢板截一米宽,立起来割,割枪差不多有一米长。
几十瓶气连起来,做一次试验各种费用得三千多。
是钢铁厂专门割连铸钢坯的火焰切割机。

网友:
我们单位最大切过300mm,轧机牌坊。
原来都是用铸件,表面质量很差。
轧制钢板的表面非常平整,数控切割机经过改造之后,切口的质量也很不错。

网友:
超过200切口就很难看了。

网友:
厉害了,我们这边超过30毫米的都割不动了。。。

网友(2021-07-08):
一般都是300mm以内的。
超过300的也有。

网友:
拉郎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