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根导轨组装的平台移动的定位精度

楼主(2021-01-20):
我们知道THK导轨,1米长P级别的行走平行度为6.5微米,两根同样的导轨组成的平台,这个平台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微米,想请教下大神,这个有什么关系不?或者说一般经验的话,是什么样的联系。谢谢各位。这个导轨都是放在大理石上组装。

网友:
精度越高,平行镀越好。走起来更顺滑

网友A:
我的理解,你那导轨的平行度与重复定位精度没有必然联系。我想像了一下,你平行度不好,想必的走两步跳两下,就是打摆子。但公差范围内,它还是可以到达指定位置,跟平行度好的,估计就是个时间问题。但对同一对导轨而言,这种打摆子的套路是定数。电气测出来可以进行补偿,这样基本不会对重复定位精度有太大影响。当然你机械做得好,摆子抖得好,这样电气就省事儿了。不过就当今最为牛逼的自学习算法,完全可以忽略这种误差,跑几圈,就知道哪儿步行,哪儿坐车了。万能的自学习,好悲催啊。是我,一脚踹给编程的,做算法的。反正他们工资高

网友:
这样理解吧:一根导轨,歪不歪它一个人说了算;两根导轨,歪不歪一个人说了不算

网友:
左腿没问题,右腿也没问题,但走路内(外)八字的人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你那导轨的平行度与重复定位精度没有必然联系。我想像了一下,你平行度不好,想必的走两步跳两下 ...

应该还是有关系吧,要不然高精度,都用普通的导轨得了,我想的是平台的整体移动的一个直线度偏移,偏移太大,算法怎么补偿,应该也补偿不到位吧。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不光是看导轨的

网友B:
丝杠传动,导轨支撑,定位精度主要看丝杠或者是整个运动控制系统,单谈导轨没意义。

网友C:
平行度与定为精度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行度与定为精度有直接关系

我也知道是直接关系,一般是怎么来看呢,比如需要达到1个微米的重复定位精度,是不是H级别的导轨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传动,导轨支撑,定位精度主要看丝杠或者是整个运动控制系统,单谈导轨没意义。

导轨是最基本的,比如需要达到1微米的重复性,是不是可能H级别的导轨也就可以了。

网友:
这,直接打电话给导轨厂家问下不就好了,人家肯定更专业点,把自己的要求功用列清楚

网友D:
这事其实和用IT8级干出IT7级的件道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是直接关系,一般是怎么来看呢,比如需要达到1个微米的重复定位精度,是不是H级别的导轨也就可以 ...

想要1个微米的重复定为精度,导轨的精度就要小于1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事其实和用IT8级干出IT7级的件道理差不多。

看了一圈,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要看导轨固定板的加工精度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