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剪板机剪切后有毛边

楼主(2021-01-20):
剪板机剪切塑料板材,塑料板材会有毛边或塑料粉末掉落,上下刀间隙怎么调节都解决不了。机械电动型剪板机,刀宽1米。求助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就这样,接受现实吧,剪切挤压碎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接受现实吧,剪切挤压碎渣渣

碎渣渣太难搞。。

网友:
一般刀片都是可以换边用的吧,换到锋利一点的边试下
刀片间隙调小点,应该有压板机构吧,压近一点可能会好点
如果速度可调的话,不知快慢有没有影响
以上纯属随便说说,楼主仔细斟酌,哈哈

网友:
这个很难控制的,正常肯定有踏边的

网友:
用塞尺测间隙调整

网友(点评):
对,预加热板材到合适的温度

网友(点评):
大侠高见,lz可以一试

网友:
这不是刀的事,是材料的事。

网友(点评):
塑料粘性好的配方毛边少,料杂的毛边多,目前感觉考虑减小剪切阻力来减少毛边。

网友B:
预热估计毛边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热估计毛边还是解决不了。

那就热刀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1-21 19:21预热估计毛边还是解决不了。
塑料挤出行业片材没有热切的

网友(点评):
因为刚出来都还热呢

楼主:
|wswker发表于 01-20 16:46一般刀片都是可以换边用的吧,换到锋利一点的边试下

刀片间隙调小点,应该有压板机构吧,压近一点可能会好点

如果速度可调的话,不知快慢有没有影响

以上纯属随便说说,楼主仔细斟酌,哈哈
试过,都不相关,应该还是材料方面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都不相关,应该还是材料方面原因

肯定是材料的问题啊,市面上的剪板机一般都是剪金属板的,如果不局限于现有设备也可以考虑换工艺锯切、冲裁之类的吧

网友:
后续处理一下吧

网友:
刀刃不够利,间隙太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塑料板件容易产生这种毛边之类的削。。

网友:
只能改善,不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