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CA6136 更换摩擦片

楼主(2021-01-20):
沈阳机床CA6136,想更换摩擦片。十几年前和师傅换过,现在师傅退休回家了,我才感觉到学的太少了。想请教大家,这个摩擦片轴,是不是直接能抽出来。也就是说,把皮带轮拆下来后,能把离合器的轴抽出。用不用拆别的轴了,看实物和图纸有个别的轴上齿轮直径比大摩擦片齿过不来。谢谢!

网友A:
和你一样,修过,是拆掉卸荷轴承压盖,抽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修过,是拆掉卸荷轴承压盖,抽出来。

大师:CAD图纸能分享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也是截图,,,

楼主:
拆下皮带轮,能直接抽出来吗。

楼主:
还是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CAD图纸能分享吗?谢谢了。

拆下皮带轮,能直接抽出来。离合器摩擦片,等是不是要拆开。才能抽出来。谢谢。

网友:
你拆到哪一步了?能动手先动手多时是对的。

网友:
不如拍个图,时间太长了,不看图都想不起来了

网友:
这个最好是有实物图片做为记录,否则都很难说明实际的问题。。。

网友:
拆皮带轮,然后拆碍事的压盖。
可以直接抽出1轴。按着顺序更换摩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