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孔的矩形平板受弯时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21-01-20):
如图:螺栓孔穿螺栓,受拉力,一边固定,两边简支,一边自由
机械领域有没有现成的计算公式?确定这个板厚?

网友A:
把这个能简化成啥样的力学模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20 20:39把这个能简化成啥样的力学模型?
力学模型就是板

网友B:
一个悬臂梁有必要描述这么复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悬臂梁有必要描述这么复杂的吗?

尺寸比较大,不能按悬臂梁建立模型吧?

网友C:
如前面坛友所说,应当画一个简单的受力图,描述清楚分析对象,分析问题。
感觉楼主是想分析螺钉锁紧后,被固定板的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前面坛友所说,应当画一个简单的受力图,描述清楚分析对象,分析问题。
感觉楼主是想分析螺钉锁紧后,被 ...

是的,就是那样的,板各边约束,在第二个图里有表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能简化成啥样的力学模型?

两个图片,你再看看,各边约束看第二个图,相当于图例

网友D:
公式肯定是有的,这个属于板壳结构了,你的用那个理论来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式肯定是有的,这个属于板壳结构了,你的用那个理论来搞了。

找到了,国内基本上都是这个公式,如:钢结构规范、高耸结构规范、通信塔架规范但是机械结构里面没有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