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内六角螺丝

楼主(2021-01-21):
请教各位师傅:发黑的螺丝容易锈,会什么还是很多设备还在用?想用黑色得螺丝但不是发黑的,有厂家做吗?还是说要自己电镀?电镀是镀黑锌还是别的呢?

网友:
淘宝上有一种黑色不锈钢螺丝,可以看一下

网友:
发黑是酸洗或者磷化,不是电镀。

网友:
黑色的一般是高强度的吧,而且黑色的一般带有磁性,螺丝批头可以带起来

网友:
便宜、够用就行呗。

网友:
买点高强度的质量好点的螺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发黑处理(氧化)是最便宜的一种表面处理,一般发黑工艺最后一道是上油,防止生锈,油干了就容易生锈。

网友:
成本低是主要原因!否则怎么没有人用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