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机械手控制手机的开关机,有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啊

楼主(2021-01-21):
多部手机摆放与实验室架子上,想通过机械手实现定位手机和控制手机侧边的电源键开关机,市面上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吗,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只有开关机一个动作,机械部分很好做啊

网友:
一个APP解决的事情用机械手。
手机自动开机嘛,手机上设置一个闹铃自己有开机了。

楼主:
由于是针对多台手机的自动化测试,当执行任务中出现问题或故障,必须手动恢复,或者尝试用机械手自动识别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开关机一个动作,机械部分很好做啊

可以再具体点吗,需要同时控制多部手机,对手机电源键的定位和控制,我搜索的都是对手机的点按式控制,或者早期非智能手机的按钮控制

网友:
手机厂家在生产手机的时候,有道工序是下载程序,需插入USB,启动下载程序,完了,按关机键几秒后,点击屏幕上的关机点,实现自动关机。我们之前做过一条线,这些都可以实现的,流水线作业。花钱可以搞定的事情。如果你的手机种类很多,效率要求不高,可以用关节机器人比较好。

网友:
难在准确定位啊。

网友:
很难找到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