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铸铝飞轮加入一个不锈钢型芯的目的

楼主(2021-01-21):
如图所示,一个胀紧套固定的铸铝飞轮,仔细从端面看,里边似乎嵌着一个不锈钢型芯,请问如此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1.受力点在圆环中心,考虑到要与其他传动轴配合 圆孔需要更硬的材质。所以采用镶嵌的办法
刚性 受力 要求高的用钢材质,其他部分还是用铝制。既能保证强度 也可以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受力点在圆环中心,考虑到要与其他传动轴配合 圆孔需要更硬的材质。所以采用镶嵌的办法
刚性 受力 要求 ...

感谢大神指点!可我还是有个疑问,既然要加强心部材料硬度,为何不直接用铸铁譬如HT150或HT200来铸造而是那么麻烦用铝合金中间还要嵌进一个不锈钢型心呢?感谢指教,拜谢!

网友(点评):
芯部需要热处理过的钢 所以用嵌入式的。而其他部分不需要那么高的强度和重量。这都是行业规范 有可能考虑成本因素。是市场行业综合考虑的结果。考虑经济性和质量的一个综合比。

网友:
胀紧套与其他件连接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受力点在圆环中心,考虑到要与其他传动轴配合 圆孔需要更硬的材质。所以采用镶嵌的办法
刚性 受力 要求 ...

感谢大神指点!我还是有点疑问,就是说用镶嵌的方法仅仅是为了在保证强度的基础上减轻重量对吧?那如果不在意带轮重一点的话,直接用HT150之类的铸铁就可以保证强度的要求,对吧?而且成本应该会比铸铝镶嵌的方式要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可我还是有个疑问,既然要加强心部材料硬度,为何不直接用铸铁譬如HT150或HT200来铸造而是 ...

用铸铁的话,铸铁密度比铝大,整个零件的质量也会增加。

网友:
车加工失误,弥补

网友:
铸铝承受不了大的扭力,所以增加了不锈钢内芯来增加强度

网友:
按理说飞轮重些才好,不锈钢,铝难道有防锈要求?

网友:
增加关键耐磨部件的硬度,减小后期维修的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可我还是有个疑问,既然要加强心部材料硬度,为何不直接用铸铁譬如HT150或HT200来铸造而是 ...

飞轮,全是铸铁会裂了炸的
钢芯+铸铁的飞轮倒是看到过几次

网友:
降低成本

网友:
不像不锈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