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渗氮处理后精加工问题

楼主(2021-01-21):
   有一批轴类工件,最后需求尺寸是6.995-7.0mm,材料用的304不锈钢,加工工序为:粗坯-精加工-渗氮-精磨;

  精加工后尺寸是考虑到精磨的余量,做的是7.0-7.005mm;渗氮后尺寸大概变大了0.01mm,表面硬度是 982HV,折算大概68HRC;

   但是在精磨完成之后表面硬度急剧下降,只有不到20HRC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最多精磨加工掉了0.02,可是渗氮深度有0.1mm,请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存在的问题:
1、渗氮件不可用洛氏硬度计测量(特别是HRC,大概率打穿渗氮层),改用维氏硬度计
2、如果热处理采用的是软氮化工艺,不可再进行后续磨削加工。(软氮化为最终工艺)

网友:
6.995-7.0mm,

666

网友:
硬度的测量方法可能是不对的,打穿渗氮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的问题:
1、渗氮件不可用洛氏硬度计测量(特别是HRC,大概率打穿渗氮层),改用维氏硬度计
2、如果 ...

第一点的思路应该是对的,已经在重新用HV测量了,感谢

网友:
你这个是尺寸链没计算好,工艺参数设计有问题。

网友B:
你磨加工了 0.02    把最硬的 白亮层给 磨加工没了    你 氮化之前 就应该  精加工到 成品尺寸  再氮化  会涨上来 0.01左右 再精磨  这样  表面最硬的白亮层 还在    白亮层下面是扩散层  硬度没你想象的那么高

网友C:
渗氮后磨加工少见,硬度层都被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渗氮后磨加工少见,硬度层都被干掉了。

因为工件对同轴要求比较高,渗氮的膨大是不均匀的;为了保证精磨的效果要留够足够的余量;
请教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磨加工了 0.02    把最硬的 白亮层给 磨加工没了    你 氮化之前 就应该  精加工到 成品尺寸  再氮化  会 ...

那如果磨掉0.01的话剩下的部分表面硬度是不是还很高

网友(点评):
一般 白亮层是 5~20μm 且厚度不均匀 这是由合金元素的分布 和 氮化时间的长短决定的 主要成分是氮化铁 想要氮化后 精磨 就不能磨加工太多的 氮化时间也不能太长 时间长了 受570℃温度的情况下 变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