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导轨所属厂家

楼主(2021-01-21):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图片所示导轨是哪家的产品,十分感谢!

网友A:
核酸提取仪?

网友:
淘宝一大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51831b7dhuCFeP&id=567961421987&scm=1007.12144.95220.42296_0_0&pvid=ab230218-24f5-4ebf-9c62-0bb4731c5d89&utparam=%7B%22x_hestia_source%22%3A%2242296%22%2C%22x_object_type%22%3A%22item%22%2C%22x_hestia_subsource%22%3A%22default%22%2C%22x_mt%22%3A0%2C%22x_src%22%3A%2242296%22%2C%22x_pos%22%3A1%2C%22wh_pid%22%3A-1%2C%22x_pvid%22%3A%22ab230218-24f5-4ebf-9c62-0bb4731c5d89%22%2C%22scm%22%3A%221007.12144.95220.42296_0_0%22%2C%22x_object_id%22%3A567961421987%7D

网友(点评):
这玩意叫啥?

网友(点评):
简易的一种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酸提取仪?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酸提取仪?

这都看出来了!

网友:
怡和达上面有这样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