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韩国设备的电压频率

楼主(2021-01-21):
国内电压220V,50Hz
韩国电压220V,60Hz,德标插头。
请问设备出口到韩国是不是只要配一个转换头就能通电使用呢?

电压频率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下记内容爬自百度知道:
Q:
用电频率不一样,对用电设备有何影响
A:
看设备是什么原理。
电阻型的没有影响。
电感型的(有变压器)会影响线圈的寿命。
频率型的(电机)速度会变化,会影响效果及寿命。
电源型的(电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一般来说电源厂商会考虑这一点。

网友:
这不是机械范畴哦

网友:
最直接的影响是电机转速,n=60*f/p,

f是电压频率;p是极对数。

网友:
电机提速20%,带变频的没关系,轻负载的没关系,重载的寿命会降低

网友:
这个影响不大的,只要插头能插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