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想设计一台自动剁骨机,不知道剁骨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2021-01-21):
初步想法: 电机-减速器-皮带轮带动滚刀转动切断骨头。  怎么计算切短骨头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谁的骨头

网友(点评):
计算打断人的小腿骨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点评):
不知道那些无量老板的骨头可不可以

网友:
锯不好吗?

网友:
既然是“剁”,就不是力的概念能说清楚,找把剁肉专用的砍刀或斧头,测一下挥起下落的速度,计算出动能势能,这才是对你有用的数据。

网友:
鸡骨和牛骨、脊骨和胫骨差别太大了

网友:
小题大做一下,第一,你的骨头对象有哪些,各类参数,第二,你是人工识别调节力度还是机器自适应调节力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是用锯感觉没那么大的冲击

网友:
切的话,估计不怎么好切,剁的话,是有冲击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是谁的骨头

猪骨类产品

楼主:
不知道怎么切割所需的力,所以不好选电机?

网友:
如果是剁,我感觉也不能单纯只考虑力,还要考虑冲量(惯量),就像人剁骨头一样,需要冲量才能切动,直接放上去切很难切动
不过如果是粉碎(绞碎),那就不需要了,那就直接大力出奇迹,像破碎机一类的
还是自己多查查相关资料吧,检索能力也是很必要的

网友:
  粉碎切片机

网友:
锯断不好么?

网友:
鸡骨头?牛骨头?
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网友:
这种加个飞轮好了

网友:
还是锯好吧,

网友:
这个骨头加工成型的要求是什么呢,比如加工好后最大尺寸是多少,

网友:
如果要切断参照剪板机的原理和参数,要砸碎参照破碎机的原理和参数,其它的还真帮不了你什么。

网友:
起码要500公斤的力,速度也要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