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簧压力与压缩量的关系,求解?

楼主(2021-01-21):
关于弹簧压力与压缩量的关系,求解?

网友:
弹簧在压缩后的弹力与弹簧的总变形差一个刚度系数。

网友:
在弹性极限80百分之内应该是符合胡克定律的

网友:
2+5=4+3

网友:
不知道楼的5kg压力是怎么测的(不知道算没算上预压的压力)
2+5=7,4+3=7

网友:
弹簧力是弹簧弹性系数和压缩量的乘积;
对每个弹簧来说,弹性系数是一定的,所以弹簧力是跟压缩量成正比的。

网友:
万变不离其中啊,你都知道了F=K*L了还要问什么呢?两次都压了7mm,测得压力都是5Kg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
压缩量越大,弹力就越大,公式:F=k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