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锥度连接盘 卡死

楼主(2021-01-21):
车床主轴锥度连接盘卡死了,试了柴油,橡皮锤敲,都弄不出来,请教老师傅们,还有什么办法,在不损坏主轴情况下。

楼主:
难道只能用加热方法吗,加热会不会破坏主轴精度

网友:
用冲击力,类似电镐那样的。
持续地,长时间地。
在退拔方向施加,再在径向施加,变着位置。
辅之以松动剂。
纵然是钢筋铁骨,也很难架得住这样的折腾。

网友:
你拿啥工具拆的呢?不会是用手拔的吧,这种玩意有专用工具的,好像叫什么拉拔器什么的

网友:
难道是最近降温降得厉害?

网友:
用三根螺丝加螺母顶,看似没法使用拉马,主轴孔也不能加钢棒敲吗?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个拉马应该拉的出吧

网友:
椎体和法兰是一体的吧,那就找三个长螺母,三根螺栓顶出来

网友:
从主轴孔尾端穿个根长棒,敲出锥轴就行

楼主:
就是太紧了 ,从微端不敢用力敲 怕损伤主轴轴承,不过用螺丝顶出来倒是好办法。明天试试看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火加热一下。。。

网友B:
主轴尾端用长棒敲不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尾端用长棒敲不出来么

敲不出来,也不知道以前使用者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火加热一下。。。

加热,会不会影响主轴轴承

网友:
拉马顶拔器考虑一下,然后加上除锈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敲不出来,也不知道以前使用者怎么用的

以前用的时候加了润滑脂防止了咬死,这次算是经验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