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气缸进气口只开一个小圆孔

楼主(2021-01-22):
如题,气缸的进气螺纹接口很大,但是真正的进气口却很小(大约直径只有1、2个毫米),为什么?
是不是所有的气缸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想增加气缸速度(铆接气缸提升铆接节拍),能否自己将进气口扩大,扩大成和螺纹接口一样大?扩大了之后会对气缸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么?

网友:
相信科学,
相信厂家比你更懂科学,
相信这样的问题,你不是最后一个提出来的。

网友:
进气快点了,冲击大点。

网友A:
气缸厂家都会经过流体设计的,破坏结构有可能造成污损影响气缸寿命,而且要从气动系统上考虑,气管、阀等元件都是配套匹配的,单改一个气缸效果也不大。而且速度过快还需要考虑缓冲,内置缓冲肯定不够用。考虑自己的需求,如果需要高速就选专用的高速气缸。
换句话说,不是气动行业的,能把选型做好就行了,不要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别人卖白粉的心,

网友B:
增大通径压力会失稳,随之而来的就是冲击、震颤……

捏过浇菜园子的那种软管吗?捏着的时候(小通径)顶风呲三丈,一松手(大通径)顺风湿一鞋……

其实不止气缸这样,拆个打气筒,会发现打气筒本身很粗,但下面的通气孔很细,道理都是相通的

网友:
你要好奇的话,剖开来看看嘛,指不定那孔还不是圆的呢

网友:
调节阀干到最大哈

网友:
气缸进气流道小是由进气流速和进气流量决定的。入口螺纹大,是因为气流流道口径太小,选不到合适的连接接头。

网友:
看评论涨姿势

网友:
内孔大了,流速就不一样了,人家厂家通过一系列的验证过了的,调速可以用调速阀

网友:
试试啊 怕啥哈哈哈

网友C:
1.扩孔能提高流量,提高气缸速度,我们实践过;
2.一两毫米的小孔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刚刚测了一个类似的小孔,流量远远大于30L/min(流量计就到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大通径压力会失稳,随之而来的就是冲击、震颤……

捏过浇菜园子的那种软管吗?捏着的时候(小通径)顶 ...

你这顶风    顺风   给我看乐了,果然是大侠!人才

网友: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我用了一个气爪,缸径125mm,它的进出气口也是这样,螺纹是3/8,但是中间只有一个小孔。我觉得你要是把孔改大了,流量也不会增加,因为孔小流速快,孔大流速慢,这样流量还是没变

网友:
这种气缸应该无法做到缓冲,厂家把孔径做小是有道理的,相信标准件厂家有做过实验。

网友:
我觉得是有阻尼作用,谁要说可防止异物进入我也不反对。

网友:
换个型号的气缸,带导杆的气缸孔径都比较小

网友:
你气管就那么大,整体的管道系统有限,这钢体上面的孔开的再大也没啥用啊。。。

网友(点评):
我们做过试验,把小孔扩大,确实有作用的,气缸动作确实会快很多;但是就是不知道后续会有什么不良影响。气缸用的是气缓冲,扩孔后,冲击、震动感也没有很明显的增加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A:
气缸厂家都会经过流体设计的,破坏结构有可能造成污损影响气缸寿命,而且要从气动系统上考虑,气管、阀等元 ...

现在搭配延时磁性开关直接忽略,撞击问题

网友D:
我记得FESTO的气缸,孔径就比较大,都能看到活塞杆。
但是钻孔是个技术活,如何能保证铝屑不掉入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FESTO的气缸,孔径就比较大,都能看到活塞杆。
但是钻孔是个技术活,如何能保证铝屑不掉入气缸?

缸盖、活塞杆全部拆掉。
扩孔后,清理一下,再装回去

网友:
流路(液体/气体)设计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管路的内径要保持一致,否则整个回路(进和出)压力不一致会有问题。小孔直径是跟管路的内径密切相关的

网友:
学习了,都是精华

网友:
增大进气孔会出现气压失稳问题,类似于各级管道一样,最后面的永远是最细的,另一方面在保证足够的气压下,会更加节能一些

网友:
与使用方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厂家都会经过流体设计的,破坏结构有可能造成污损影响气缸寿命,而且要从气动系统上考虑,气管、阀等元 ...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扩孔能提高流量,提高气缸速度,我们实践过;
2.一两毫米的小孔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刚刚测了一个类似的 ...

自己扩孔,不会进去异物吗,你怎么清干净,另外,你改的那个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扩孔能提高流量,提高气缸速度,我们实践过;
2.一两毫米的小孔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刚刚测了一个类似的 ...

他其实是由于孔太小,导致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