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管整形工艺求助

楼主(2021-01-22):
问题描述:壁厚0.2mm,长296mm薄壁管,套在电机线包内壁,做屏蔽套使用。电机线包外壁还有一个圆管作外壳,该圆管和内薄壁管两端各跟一个圆环端盖焊接,形成一个环状内腔,将电机线包包裹并灌胶。难点:该薄壁管需要整形,薄壁管与线包的铁心接触部分需要与铁芯紧密压合,与线包的铜线接触部分,需要整形为凹凸环状,类似波纹管形状。
详细说明见图片,图片顺序传反了改不回来了。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内薄壁管整形需要采用什么工艺或设备?
另外可以生产以上零部件的厂家也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A:
做个模具胀,套上一个,一胀一个,拿下来又一个,嫌费事可以做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模具胀,套上一个,一胀一个,拿下来又一个,嫌费事可以做自动的

这个薄壁管外壁没有空间安放模具,只能靠内胀模来胀成型。什么样的胀模能胀出这种均匀的圆环来呢?

网友B:
是内胀还是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内胀还是旋压

现在内账和旋压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薄壁管两端外侧是铜线圈,不吃力,而且还没有空间安放整形模具。

网友C:
可以考虑液压胀型设备,这种液压成型工艺,零部件各处的压力相同,适用于这种薄壁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液压胀型设备,这种液压成型工艺,零部件各处的压力相同,适用于这种薄壁零件。。。

找过液压整形的厂家。也是需要外侧有定型模具才能胀出要求的形状。但是这个薄壁管两端环处的外侧没有空间放置定型模具了。

网友:
滚压或者旋压

网友D:
参考波纹管成型工艺,只有一个内胀的盘子,外面没有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波纹管成型工艺,只有一个内胀的盘子,外面没有模具

恩恩 找到了个相关视频,不过搜波纹管的设备基本都是外模具胀压成型,还没找到做类似设备的厂家。

网友E:
用液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液胀吧!

液涨搞不了。内套外侧没有空间安放定型模具,液涨也就没法涨成型啊。

楼主(2023-12-08):
引用 网友F:
电主轴?

化工领域用的特种电机

网友:
深井泵的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