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 受力分析结果和理论差太多

楼主(2021-01-2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M42 10.9级的螺栓,加载772kN的预紧力,最大应力已经远远超过屈服强度了,请问该怎么理解?谢谢

    说明:材料屈服强度为930Mpa,抗拉强度为1080Mpa,M42按手册上的算法,930Mpa承受1280KN才会断裂。
用于问题归类:

网友:
理论计算过吗

网友:
首先,超过屈服强度是发生塑性变现,超过抗拉强度或极限强度才会断裂,而且这阵断裂可能是局部的裂纹而不是整体断裂;
另外,网格质量会影响分析结果,从你图片上来看,你的网格质量需要提高。

网友A:
只能证明你对力学一窃不通,使用有限元就必然这结果

网友:
还有你的理论计算在哪呢,没有理论计算就说不一致,真是张口就来啊

网友:
这个是网格问题,变形的那个地方需要单独处理网格;

网友:
有限元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1、应力最大处圆弧半径是1.2mm,局部控制网格尺寸到0.15mm应力值变化不大;
2、按国家规定;10.9级螺栓的保证载荷在1149kN,而这个负载只有772KN.
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本身不太懂有限元,但想着用老外的分析软件去校核中国的材料,好像哪儿不太对。老外用英制的,中国用米制的。材料单位一致么?我记忆是有些混乱,不过好像有限元也是分了不少门派的。个人认为有限元分析可能更适用于研究院之类,这样他家的材料具体屈服强度是多少可以自己测定,对于外面民用,以前遇到说是黄铜,怎么称都跟拿标准密度算出来的差很多,不照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1、应力最大处圆弧半径是1.2mm,局部控制网格尺寸到0.15mm应力值变化不大;
2、按国家规定;1 ...

贴图贴大点。。。。。。。
有限元的设置,载荷,夹具,材质,网格划分都需要。错误的设定会带来错的结果。

网友:
边界条件你怎么加的?

网友:
电脑是不会算错的,只是你使用软件方法的问题。把你的边界条件设置发上来看看。

楼主:
感谢。我把模型也上传了。版本sw2020 ,网格细化一倍,结果很收敛。另外我把圆弧半径改成了2mm.感谢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边界载荷条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把模型也上传了。版本sw2020 ,网格细化一倍,结果很收敛。另外我把圆弧半径改成了2mm.感谢指点。

超过线性变形阶段 软件可以分析吗?

楼主:
还没超过线性阶段啊,这个负载远远低于螺栓允许的保证载荷

楼主:
补充一下,螺栓的保证载荷是按螺栓屈服强度的0.88再乘以应力截面积进行进行计算的。所以这个不是负载太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超过线性阶段啊,这个负载远远低于螺栓允许的保证载荷

你再加大试试 是无限大吗?

楼主:
不是,细化网格一倍、2倍后结果差不多

网友:
局部应力集中了?

楼主:
是的,但是这个圆角半径2mm,是根据GB 标准螺栓的圆角半径取的,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前处理和实际工况差一点,后续的结果也会是千差万别啊!

楼主: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边界条件设置就那么几个啊,所以问题不好理解

网友: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8.8级以上螺丝材质都是合金钢+热处理的

你用软件自带的材质 是如果是45号钢 基本上是没有加热处理后的刚性。

所以你先弄清楚对应强度等级的螺丝 刚性 泊松比 弹性模量 的材质力学参数 再有限元分析。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A:
只能证明你对力学一窃不通,使用有限元就必然这结果

你个老六,还不如不说呢,开口就是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