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数控折弯机上的这个电机干啥的

楼主(2021-01-22):
车间偶问。如下图所示。
带减速箱,转速很低。正常工作时,看不到转动,换产品调模的时候才会用到。
在触摸界面上没找到。
求达人指点,谢谢!

数控折弯机

数控折弯机

楼主:
折弯机机械扰度补偿电机:

是使用机械结构改变折弯机下工作台的变形扰度。补偿因工作台变形产生的折弯角度误差。

有大侠知道如何补偿的吗?

网友A:
应该是通过产品的受压力值得不同来进去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产品的受压力值得不同来进去更改的。。。

更改什么东西?

请教,在触摸屏上调节那个参数?

网友B(2021-07-14):
具体干啥用的啊,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干啥用的啊,没看懂

一般人,一般机器用不到